气体浓度传感器请教

楼主(2021-03-24):
气体浓度传感器,德尔格品牌的,有了解的吗,给个型号,谢谢
LEL的那种浓度显示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这个没用过,帮不上忙
不过既然已经知道品牌了,应该可以从官网上找吧?
明白,

网友B:
好点的探头比较贵。如果是测量环境的话,多装几个探头。显示器装在房间以外。我们这里有一个需要监控8路的室内。F2,氟气。主要是看它是否有泄漏,还有换气的时候许两个人在场。
虽然没有参考价值,依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