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三菱自带轴数选型问题

楼主(2021-03-24):
目前有个项目用到5个电缸,客户指定用三菱PLC,老板要考虑成本,请问选哪个系列的比较合适?FX5U加个1轴的模块会相对便宜吗?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楼主:
电缸使用SMC的,用FX3U加一个2轴的模块会不会比5U便宜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网友A:
FX5U
+
FX5-16ET
比较好
下载积分:+1(杯雪盏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5U
+
FX5-16ET
比较好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网友B:
都用电缸了,那还不走总线 三菱走CCLINK 或者CCLINK IE呀

网友C:
大部分PTP的运动轴其实当作IO设备操作就足够了,当然前提是驱动那边支持,而且能够方便调试.
以前用触摸屏+IO做过这类设备,非常爽,触摸屏走通信做调试设置位置,实际干活对PLC来说就当气缸用,比搞什么脉冲控制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