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4):
现在plc中定义了一个字符串数组,触摸屏上用字符显示原件!
汉字显示总是乱码!字母和数字显示没问题!
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用触摸屏(GB CODE)显示三菱5u的字符汉字没问题!

已经知道两种方法了:
1:通过出触摸屏宏指令,将读取出来的UTF-8字符串转化为Unicode,然后选择编码Unicode
2:导入标签时选择一个字占用两个字符,然后选择UTF-8编码!

网友A:
触摸屏导入汉字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导入汉字码表?

触摸屏字符显示,显示PLC中的字符数组!显示乱码

网友A:
勾选一个UN开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屏字符显示,显示PLC中的字符数组!显示乱码

Droid Sans Fallback  你得选这种字体

楼主(2021-12-23):
触摸屏选择哪种编码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oid Sans Fallback  你得选这种字体

触摸屏选择哪种编码格式?

楼主:
目前用Utf82Unicode将读取的汉字转化  以下格式,触摸屏完整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