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5):
FB块好学吗?FBD是不是也是FB呀

网友A:
我也想学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好学的,你可以下视频,从西门子1200或者FX5U入门,FBD是结构体编程语言和FB功能块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D:
好学的,只要肯坚持

网友E:
FB好学,一起加油

网友F:
FB块类似子程序或者函数,三菱的FBD和梯形图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A:
大佬们有没有资料可以共享下

网友G:
FB块你当子程序好了,定义一下INT,OUT就行

网友H:
FBD是编程语言与FB是不同概念,FBD包含FB与FC,三菱FBD就是西门子的映射,不过FB的接口有点不一样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I:
刚开始学三菱FB,搭车问一下有没有大神知道,works2中FB块管脚可以显示EN、ENO这些吗?是不是要设定什么?还是说要works3才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刚开始学三菱FB,搭车问一下有没有大神知道,works2中FB块管脚可以显示EN、ENO这些吗?是不是要设定什么?还是说要works3才可以?

第一张图是FB,第二张图是FBD。
EN ENO是使用和使能输出的意思,就是要先使能才能使用,一般自己做的FB是可以不做这个东西的,
它是官方的库的,所以做了这么个东西。
加油!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第一张图是FB,第二张图是FBD。
EN ENO是使用和使能输出的意思,就是要先使能才能使用,一般自己做的FB是可以不做这个东西的,
它是官方的库的,所以做了这么个东西。

谢谢解答,第一张图是我自己做的,第二张图是网上截的,所以自己做的功能块确实是不显示EN、ENO那些的对吧,除非我定义名称的时候把它定义成。

网友K:
等你没有了系统变量的限制,程序顺手就写,写完编个接口的时候,你就可以骄傲的把主程序也看成是个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