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5):
FX3GA编译的时候显示 使用了自动分配设置软元件 错误是什么回事?

网友A:
没见过,你是不是FB使用了特殊的M和D?  3GA能用FB?没试过。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你使用FB或ST等語法編輯時內部會自動分配元件給你變數宣告用
自動分配的部分跟你使用的M或D有衝突,進去把自動分配部分通通設定到後面一點就可以
引用楼主lhd1984于2021-03-25 10:34发表的 FX3GA使用了自动分配设置软元件 :
FX3GA编译的时候显示 使用了自动分配设置软元件 错误是什么回事?

~~業餘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