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威纶通触摸屏的报警问题

楼主(2021-03-25):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我想在触摸屏上更改这个触发条件该怎么做啊。

楼主:
好像不能够更改

网友A:
没有整页的完整截图么?
你想改成什么样式的?

网友B:
你说的是改 字和位?

楼主:
对啊,如图,如果我输入500,那么点击确定之后报警就只能够是500。
我的想法是做一个地址,在屏幕上输入数字。
但是又不能够直接设定地址,所以想请假一下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