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5):
我有一个设备200个型号,在显示产量的时候比如,D12是型号1
D22是型号2,D32是型号3的产量,一次类推
那么威纶通的触摸屏有没有这么个功能
因为每天可能用不同的型号不可能显示200个型号,因为有的是0
那么可不可以只显示生产的型号数量依次排列,显示型号及产量

网友A:
索引寄存器 INDEX

网友B:
可以用索引寄存器,也可以多位状态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引寄存器 INDEX

文本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索引寄存器,也可以多位状态获取

文本显示也可以吗
比如产量表第一行 先生产的型号2,那么文本显示型号2,后面的产量也是型号2的

网友C:
你可能需要用到配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需要用到配方呢

配方我倒是用过,现在的问题是显示的问题,200个型号只显示生产过的数量,这个我倒是从来没用过

网友C:
我说的配方是自己做的,不是系统自带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配方是自己做的,不是系统自带的的

那文本怎么办呢?文本也是随机显示的不是固定的
不过我想到了最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