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位”索引寄存器数据如何批量传给plc?

楼主(2021-03-25):
描述:0时LW9200=0
描述:1时LW9200=20
我这样写为什么不行呢?只有等于0时数据是对的,等于1时就不对了,两个数据是一样的,我要实现这个功能要怎么写?有50组数据,每组数据32个数。

网友A:
你这是要搞配方??

网友A:
图片不见了???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感觉数据RBI起始地址重复了
试试有没变化
B=1时 RBI 由32开始读取32个
B=2时 RBI 由64开始读取32个

网友C:
后面呢么多的if用两条就搞定了
威纶通的数据地址和长度是支持变量的

楼主:
试了也不行,设置的和显示的都不对,配方设“0”时,RW_Bit 0-F都设了NO,监控M700-715都还有几个不是“1”的.

网友C:
你这个触摸屏内容 错误的地方太多了,背景传输,ID偏移,RW.BIT的写法,数据格式统一性都有错误
下载积分:+1(黎广任)

楼主:
这个显示也是对不上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8楼。

网友D(2021-05-06):
苟日新,日日新

网友E: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a[3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short iIndex=0,I
GetData(iIndex,"5UPLC",D,510,1)
for I= 0 to iIndex step 1
    GetData(a[0],"Local",LB,iIndex*32,32)
next I
SetData(a[0],"5UPLC",M,700,32)

end macro_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