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与模拟量模块的关系,如何提高传感器精度?

楼主(2021-03-25):
一款精度为1%F.S,量程0-1000kpa,模拟量输出4-20mA的压力传感器,让其分辨率达到0.001Kpa,想请教下如何实现。使用三菱3u系列的模拟量模块,1600的分辨率,1000÷1600=0.625kpa,远远不够。5U的模拟量模块,12800的分辨率,1000÷12800=0.078125kpa,还是不够。那是不是只要模块的分辨率高,就可以实现呢?于是我找到一款模拟量转换模块,分辨率为24bit,可是事实是模块的分辨率是够了,传感器的精度达不到,得出的数值是在不断跳动的,显示精度远远不够,传感器没办法输出这么小的电流。

网友A:
传感器的精度是固定的,没有办法提高,只有选择更高精度的

网友B:
精度为1%F.S,量程0-1000kpa的传感器,实际精度就10KPa,个位数的数字是没有多大意义。
让分辨率达到0.001Kpa是很容易的,多次取样,然后得出平均数就是可以,
如果数字跳动加延时滤波,比如三秒更新一次数字,看起来不会跳动。精度之外的数字是没有任何用的。
24BIT的模块并不代表精度可以达到,只是分辨率达到,可能精度只有0.1%,也就是1KPa的精度。
0.001Kpa的精度实在太恐怖了,百万分之1的精度,单是传感器几十万不知道能不能拿下来。

网友C:
要求精度高的场合一般选用通讯型仪器仪表,模拟量本身就不是高精度的东西

网友D:
你需要选传感器精度到达,带通讯功能的来读取压力,模拟量转换本身就有偏差

网友E:
精度需要更高的传感器精度和模块精度,或者选用最大量程更小的传感器。
模拟量本身精度就一般,会受到用电环境,线缆长度等一系列因素影响,要精度高选用专业仪表带通讯的。

网友F:
模拟量本身就没有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G:
楼上说的都很有道理,选传感器先可以选择量程和精度,量程范围越小,精度越高,还有模拟量转换的本身就是存在转换偏差的,通讯是最完美的数值一点不差。欧姆龙或SMC等产品有各种压力传感器,选带通讯或BCD码输出的精度就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