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5):
网上找了JOG试车教程,按驱动器上的“MODE”键选择到诊断画面:“rd-oF”,按UP键三次切换到“TEST1”,按SET键2秒进入“d-01”,按UP和DOWN可以使电机正反转,点动运行,即JOG,但是为什么到d-01界面,按UP和DOWN,电机不转呢?CN1的急停,正反转极限都接好了,而且上电没有报警。但是就是不能手动JOG试车,这是怎么回事?需要出厂设置吗?这个MR-E的伺服怎么恢复出厂设置,我网上看到的资料是①将19改为ABCD,断电再上电②将182改为0112,断电再上电。。但是没有找到182参数,这个伺服JOG运行应该不受限制吧,为什么不能转?谢谢师傅们百忙之中,为小弟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网上下载了一个软件,用Q系列的PLC数据线,可以下载参数,但是软件JOG就报通讯错误

网友A:
SON伺服ON要断开,然后你的正反转极限的逻辑是不是常闭允许运行,有参数设置。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A:
按手册显示DO-01右下角要有一个小点闪烁才表示准备好了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