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梯形图转换成语句表

楼主(2021-03-26):
请问用GX Works2编写的梯形图怎么转换成语句表

网友A:
把新版的转旧版,然后就有了

网友B:
ST可以直接查看编译结果。梯形图不能,但是有一个取巧的办法,先启动模拟器,再点击 在线->PLC校验 选择需要校验的程序,检验完成后,查看校验结果即为指令表语句

网友C:
可以直接转化成CSV文件,EXCL打开里面就是指令表,在编辑菜单最底下导出CSV文件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小侯

网友D:
透過「梯形圖塊列表編輯」可以將該圖塊的程式轉成換成指令表

网友E:
没用过三菱,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