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欧姆龙e5cc温控启动停止 威纶触摸屏modbus怎么控制

楼主(2021-03-26):
温度能读写 就是不会控制启动停止

网友A:
这个你需要看看通讯手册,里边有说明使用通讯控制温控表的启动/停止位地址。

网友B:
启动停止不是控制个大接触器通断电源吗????
斗志不能低

网友C(2021-12-20):
引用楼主cookie143于2021-03-26 18:49发表的 欧姆龙e5cc温控启动停止 威纶触摸屏modbus怎么控制 :
温度能读写 就是不会控制启动停止
你好,请问用威伦触摸屏的跟E5CC怎么通信,能发过来参考一下吗?谢谢。刚好我有项目也要用到

网友D(2022-11-18):
能把你写的发出来学习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