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7):
如图,编写一个条件循环的程序,运行到最后跳出程序,判断分拣动作次数输出时看门狗就报错了,请问哪里出了问题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为什么要在repeat循环中执行呢?你的REpeat
用法我记得是知道条件满足跳出循环,你的PLC一直在扫描循环不超不行了,case 放在IF里面就行了
  • 下载积分:+2(神隐追梦) 热心助人!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在repeat循环中执行呢?你的REpeat
    用法我记得是知道条件满足跳出循环,你的PLC一直在扫描循环不超不行了,case 放在IF里面就行了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就是那个repeat造成看门狗报警,我想问一下,如果要用循环指令写,怎样可以避免进入死循环看门狗报警呢

网友A:
    WDT  而且CASE语句真的不需要循环,PLC扫描周期本事就是一个循环,你何必一直在做一个循环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T  而且CASE语句真的不需要循环,PLC扫描周期本事就是一个循环,你何必一直在做一个循环呢

    谢谢 !,因为之前写的CASE语句不知哪里出错了,循环一次以后第二次还是可以继续执行的,就卡在其中某一步不向下执行了,以为必须要加上循环语句配合才可以使用
    另外,WDT喂狗也尝试过,把扫描时间调整到500ms也报错了,可能之前的程序进入死循环了
    谢谢你,学习学习了

网友B:
    引用楼主神隐追梦于2021-03-27 22:41发表的 请问各位关于ST语言编写的程序看门狗报错问题 :
    如图,编写一个条件循环的程序,运行到最后跳出程序,判断分拣动作次数输出时看门狗就报错了,请问哪里出了问题 ?
    [attachment=253885]

    程序用中文做变量也没谁了,case 是分周期的,每个周期只执行一个步骤,循环是单周期命令,无论你怎么循环,case都不会往下一步执行,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用中文做变量也没谁了,case 是分周期的,每个周期只执行一个步骤,循环是单周期命令,无论你怎么循环,case都不会往下一步执行,卡死

    水平有限不懂外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用中文做变量也没谁了,case 是分周期的,每个周期只执行一个步骤,循环是单周期命令,无论你怎么循环,case都不会往下一步执行,卡死

    这点其实没什么好讲的,真碰到同事不懂,最后出问题还是只能自己去改。

网友D:
    中英文变量这个,要看个人习惯吧,我也是喜欢用中文变量,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