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8):
设备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断电时怎样防止气缸同时复位?采取硬件措施还是软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台设备由三菱PLC控制,运行的顺序是气缸先把产品推到检测工位,送料到位后下压气缸动作,下压到位后侧推气缸动作。下压板和侧推板上都有探针,如果设备突然断电三个气缸会同时复位。这样会撞坏探针。请问朋友们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全部用双作用的电磁阀。除非断气,不然,控制端不动作,它是不会复位的。
如果你有储气罐,那么气源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B:
气源保压处理或更换双控电磁阀.

网友C:
同意1楼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学习了

网友A:
我这里做个一个比较复杂的大气缸控制。冲压用的。一个气缸两对双作用的高速电磁阀控制。同时还要用模拟量监控上升状态和下降状态,两者的压力差。压力差超出范围,机器报警。监控压力差的目的是为了冲压速度和力度更稳定。因为电磁阀换向节流阀排气等,都会影响压力差,所以在调整的时候,对时序图要求比较严格。速度不能太慢,模具冲压的声音不能太大声,气缸上下的速度,节奏平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做个一个比较复杂的大气缸控制。冲压用的。一个气缸两对双作用的高速电磁阀控制。同时还要用模拟量监控上升状态和下降状态,两者的压力差。压力差超出范围,机器报警。监控压力差的目的是为了冲压速度和力度更稳定。因为电磁阀换向节流阀排气等,都会影响压力差,所以在调整的时候,对时序图要求比较严格。速度不能太慢,模具冲压的声音不能太大声,气缸上下的速度,节奏平稳,

精度要求这么高干脆用液压或者伺服电缸算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可以保证始终供气的话用两位五通电磁阀,不然就用带中封的三位五通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