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9):
如题,FX5U和威纶通MT8102IP通讯不上。
威纶通设置里面的3个通讯方式都试过了:
1、485通讯只能通一下断一下,大概通讯时间也就持续1秒,然后又断开,又通讯。现在勉强能按触摸屏PLC能收到信号。PLC测报故障,PLC诊断是通讯读写超出范围。
2、以太网ASC和二进制都试过,默认TCP的时候通讯不上。将触摸屏设置勾选使用UDP的时候,效果就和使用485是一样的。PLC测也是报故障,通讯读写超出范围。
3、PLC使用GX WORKS3的网络诊断,ping通触摸屏正常,可以通。但是就是连接不上,只要触摸屏和PLC开始通讯,PLC测就报通讯的故障。
PLC    IP:192.168.3.250
触摸屏IP:192.168.3.251

没有找到哪里出了问题,有大神知道什么回事么?

这个是485的时候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SLMP

有添加啊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说明的错误原因,HMI中设定了FX5U内存范围以外的地址

谢谢提醒!我新建一个空程序就可以通讯上!

这个程序是拿以前一个项目的程序,改了PLC类型。
编译所有都没用问题,就是下载进去无法通讯。
可能是某个地方的地址不对,编译也没检查出来。看来只能一个个地址的检查,看什么地方不对了。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楼主:
确认了是以前项目的有些指示灯没有删除,地址还是以前PLC的,但是编译也不报错,全部通过了。把那些没用的东西删除了就可以通讯上了!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网友C:
没有局域网的话PLC上不用组态都行
斗志不能低

网友D(2021-04-29):
威纶通是只要有一个元件或者寄存器没有读到就会显示5号窗口的没有连接PLC的报警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