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P标签数据通讯

楼主(2021-03-30):
请问 一下,nx1p如何跟屏进行标签数据通讯

网友A:
NJ端设置好全局变量,全局变量网络公开选项一定要选择公开。 导出全局变量 威纶通触摸屏导入标签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焦刘吉) 热心助人!

网友B:
导入标签如果乱码的话改下txt的编码方式 改为ANSI

网友C:
把需要通讯的标签设成全局变量,并且公开,导出全局变量到文本文档,如果导出标签乱码的话改下txt的编码方式, 改为ANSI
下载积分:+1(zzj111000999)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