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去年项目1200通过modbus rtu 读取仪表参数

楼主(2021-03-30):
如题所示,1200带CM1241 RS485模块读取仪表参数
1200-modbus rtu读取电量.pdf
下载积分:+1(simon896) 好贴好贴!
专心搞钱

网友A:
PLC可以用以太网口通过智能网关与串口仪表通讯,不用编程的,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51084

网友B:
顶起,感谢分享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我也吃过这个亏。 AB是反着的。

网友D:
学习无止境,谢谢用心分享

网友E(2021-05-14):
谢谢用心分享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F:
优秀啊,谢谢分享
知易行难

网友G(2021-07-20):
垃圾一个,奸商。

网友H:
西门子的数据存储是低字高位,所以通常而言,浮点数是不需要高低位对换的,你这个项目居然要对换,所以我往上看了下。呃,不出意外的话,西门子对应MODBUSRTU的首地址,应该是40001对应0,那么你读取的首地址,应该是40007才对,而你读了40006。。。我觉得你应该回头看看这个项目了。
毕竟因为浮点数的计算方法,你对换以后,6 8 10这种主要数据位可以保证符号位指数位和主要数据部分没有问题,但是精度一定会受影响。220.123456789对应43 5C 1F 9A,380.123456789对应43 BE 0F CD,你读取了7.8然后对换得到的是43 BE 1F 9A,这个数是380.24688720703125。差别很小,但是你的做法确实不正确。如果你读的不是电压电流功率这种相对恒定的变量而是读了有功总电能的话,累加越大,误差会越大。
数据首地址+1,无需对换高低位。回头有空还是去看下吧。

网友I:
威纶触摸屏MODBUS RTU ,然后脚本或者背景传送,点几下鼠标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