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U 回原点设置

楼主(2021-03-30):
我这样设置 挡片碰到 X0他就停了 速度不一样 位置也不一样

楼主:
怎么设置成 负方向回原点 碰到原点信号 正方向移动 检测到原点下降沿 就停

网友A:
5U沒這回原點功能你自己寫一段吧

网友B:
这个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一下
由于传感器原因 不能设置后端 我还是自己写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