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30):
如图,买的焊好的50针的IO线,剩下的不用的线直接捆在一起,放在线槽里,不用担心短路啥的吗?
伺服接线如下
3    脉冲正    24V+
5    方向正    24V+
7    24V+    24V+
34    S-RDY-    0V
36    ALM-    0V
38    定位完成-    0V
41    COM-    0V
4    脉冲输出口    PLC输出
6    方向输出口    PLC输出
29    伺服使能    PLC输出
31    报警复位    PLC输出
35    S-RDY+    PLC输入
37    ALM+    PLC输入
39    定位完成+    PLC输入

楼主:
另外,接了给PLC的报警信号、ready、定位完成,PLC输出的报警复位、使能,使能都是一直导通的。使能、ready、定位完成程序里都没用上,以后是不是没有必要接线了。

网友A:
不要的线,最好把端子剪掉,我就出现过,碰在一起,电机一直在乱动

楼主:
端子剪掉,还是有可能连在一起吧,如果不减的话,肯定会有连在一起的。我在想要不要用热缩管,把不用的都套起来。

网友B:
不用的线单独用绝缘胶带把端部包好

网友C:
不用的端子最好要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端子剪掉,还是有可能连在一起吧,如果不减的话,肯定会有连在一起的。我在想要不要用热缩管,把不用的都套起来。

我都直接剪掉的,全部剪齐,用扎带捆下,就不会短一起了,我有机台就这样用的

网友D:
1、最好剪掉,并且封好口,以免短路。
2、如果量大,订做的时候让做线的人只焊要的那些。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这个需要自己焊的插头,买松下伺服控制器,原装是不会带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53964]
这个需要自己焊的插头,买松下伺服控制器,原装是不会带的吧.

原装的肯定会有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F:
买一些终端头套来,包好钳紧就是啊!

网友G:
多余的剪掉,防止短路。

还有个建议,3和5接24V+改成1和2接24V+

3和5接24V+,脉冲4和方向6要加个2.2K电阻

1和2接24V+,脉冲4和方向6不用加个2.2K电阻,直接接PLC

楼主:
用3、5接的24V+,使用脉冲+方向,也没有串电阻,用起来没有问题啊。手册上也没看清楚啥意思。

网友H:
不用的热缩管单独缩起来扎好或者减掉剪成不同长度,之前基恩士的对射感应器就是很多不用的线包一起,面板数据都不显示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3、5接的24V+,使用脉冲+方向,也没有串电阻,用起来没有问题啊。手册上也没看清楚啥意思。

你不接电阻用起来没问题,是不是刚试机啊?不接电阻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网友J:
多余的剪断 把外皮往外拉几下  绝缘胶布包好  备用,防止短路。

楼主:
那种压线帽吗?
引用 网友F:
买一些终端头套来,包好钳紧就是啊!

网友K:
不用的线一根根包好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楼主:
好吧,感谢发现了这个问题。
用了一段时间了没问题,不过还是要加上电阻。
引用 网友G:
多余的剪掉,防止短路。

还有个建议,3和5接24V+改成1和2接24V+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多余的剪掉,防止短路。

还有个建议,3和5接24V+改成1和2接24V+

看了手册 一般接PLC 集电极开路 确实是这样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