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30):
我是用200SMART 做主站,读写 一台电源,采用485接口,MODBUS通讯协议,现在写可以了,读实时功率和反射功率读不到,我用MODSCAN 可以读到 数值,但是读的一刹那会有TIMEOUT 的提示。
请帮忙看看原因,非常感谢。在线等。

网友A:
每次只能激活一条指令

网友B:
做好轮询,头串尾,尾串头

楼主:
我现在是读不到值,我不知道哪里不对?帮忙看看。按理说MODSCAN能读到,PLC程序没错的话也能读到。我就是不知道错哪里了?希望帮忙看看。

网友C:
协议上没有40005?????

网友D:
把程序全发上来吧,这样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协议上没有40005?????

实际有40005,我问厂家了,说可能说明书拷贝错了(因为MODSCAN读到40005这个值了,就是我要的值),另外我把程序和说明书发出来,谢谢大家帮忙。
附件: 通讯.rar (554 K) 下载次数:129

网友E:
把VW2000复位改为大于等于6

网友F:
你最后一张图是PC和PLC在一起读?

485的modbus网络里只能有一个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VW2000复位改为大于等于6

这个不是原因,换其他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最后一张图是PC和PLC在一起读?

485的modbus网络里只能有一个主机.

我经常这样用,别的设备,比如变频器就没事,估计也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另外这是我PLC在发命令读的时候,用串口助手监控到的数据,麻烦高手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D:
重新参照帮助里做吧,同时只能激活一条MOBS-MSG指令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G:
第一:网友说的“把VW2000复位改为大于等于6”,是正确的。因为最后一个MBUS-MSG指令永远执行不了
第二:我估计你同时可能触发了两条或以上的MBUS-MSG指令,看不出M0.1 M0.2.....线圈的触发条件
夜游神

网友H:
为什么不用MSG的Done做触发条件??

网友I:
各种大佬回答问题,看看帮助手册 是不是要加沿处理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后来打了供应商服务电话才知道,程序没错,他们的单片机程序要求不能只读某一个或者2个,必须全读才可以,试了后果然OK。

网友G:
确定程序没错?

看看你的VW2000里能不能有机会等于5?
夜游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定程序没错?
[attachment=254429]
[attachment=254430]
看看你的VW2000里能不能有机会等于5?

这个我后来改了。最终问题不是在这里。

网友J(2021-05-14):
所以,最后问题出在哪里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