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30):
看见一台小机器用的是这种板子,看着像是PLC工控板,又不太确定
会不会是单片机啊

接口感觉是USB转TTL的,
想试着把程序拷贝出来看看。

各位大佬,帮忙瞅瞅看

网友A:
这是重点:

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是宏晶科技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它是高速/低功耗/超强抗干扰的新一代8051单片机,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但速度快8-12倍。内部集成MAX810专用复位电路,2路PWM,8路高速10位A/D转换(250K/S),针对电机控制,强干扰场合。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重点: [attachment=253980]

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是宏晶科技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它是高速/低功耗/超强抗干扰的新一代8051单片机,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但速度快8-12倍。内部集成MAX810专用复位电路,2路PWM,8路高速10位A/D转换(250K/S),针对电机控制,强干扰场合。

了解了。感谢专业的解答!

网友B:
单片开发的工控板

网友C:
没加密的话的,可以读出来汇编程序,
STC的单片机是51系,接口是232口,可以直接用普通的USB转232写入,
编程大部分人用Keil,可以用C语言,软件编译成汇编语言写入。
PLC很多指令和汇编类似,MOV HFF  K2Y0      汇编的MOV  HFF P0,
汇编是最底层的语言,直接操作硬件的,内存,中断,IO等等

网友D:
膜拜大佬,十分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