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30):
求助~~现在PLC不给脉冲,汇川的伺服电机还回缓慢转动,PLC都停机了还会缓慢转动,是干扰还是接线有问题呢???

网友A:
可能是伺服端D型插头有问题

网友B:
看看伺服的V-有没有接错

网友C:
楼主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D:
把CN1线断开 强制伺服使能看看

网友E:
看看能否试试更换数据控制线试试,或者测试下阻值在1k或者2k(不同伺服阻值不一样,可以参照手册)我遇到就是数据线连接有个分流电阻阻值变了,更换就正常了
独自漂泊

网友F:
5楼大气!

网友G:
加减速度时间

网友H(2021-05-07):
明显是干扰了,可以拔了cn1看看还会不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