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j系列有子程序调用指令么

楼主(2021-03-30):
如题,有cj那种sbs sbn ret么,习惯用子程序来区分手自动,nj的只能用手自动状态条件弄?这样好麻烦要写好多。

网友A:
手动/自动程序你可以通过调用任务的方式实现。
下载积分:+5(wxq544463370)

网友B:
你都用NJ了大不了用多用几个POU,第一个POU在MAIN 自动一个POU 手动一个pou,清晰明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自动程序你可以通过调用任务的方式实现。

楼主:
prgname 为什么我一直输不了程序名,一输入就成变量了。指令手册居然没这个,帮助倒是有,可惜是英文看不懂。。。

楼主:
好吧,程序名要用英文的单引号,程序名大小写要一致,调用结束了,线圈居然还会保持,不是置位才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