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PLC FX3U如何控制步进电机旋转

楼主(2021-03-31):
想问三菱PLC FX3U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旋转90度呢?(电机上带动别的装置)

网友A:
根据步进电机的细分设置,决定N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一圈是360度
四分之一 N 就是90度。
懂了,感谢老哥!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