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31):
GX Works2软件在Win10系统中能装吗?

网友A:
必须能装,现在WIN10是主流。

网友B: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呢

网友C:
这问题问的 直接装一个不就知道了嘛,WIN10家庭版安装正常使用中
点击图标显示:存储器空间不足或桌面堆栈不足,因此无法启动GX Works

网友D:
没有装NET2.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