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5U+3个FX5-80SS-C带22个伺服有问题没 能带动吧

楼主(2021-04-01):
用FX5U+3个FX5-80SS-C带22个伺服有问题没 能带动吧
...

网友A:
可以的。伺服只能用JE-B 或J4-B

网友B:
用Q好一点吧,5U够不够你写还不一定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还要看你程序容量和元件数量是否够用

网友D:
讲真的,现在还真不如直接TSN+JET舒服点

网友E:
成本上还是3个80ssc有价格优势,用Q的话他22个轴比较尴尬不好组合,Q只有MS16和MS4,没有MS8,

网友F(2021-05-17):
应该可以,如果不考虑程序容量

网友G: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H:
2个加本体4轴,正常运行一年

网友I:
可以硬件组态编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