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1):
用PLC能实现6轴机器人的功能吗?照理来说应该可以实现,6轴机器人的电机是伺服电机,用PLC控制6个伺服电机联动就行,就是不知道会有什么难点,欢迎各位大神来说说

网友A:
plc能控制6个轴联动么
  • 下载积分:+1(飞仙遁帝)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能控制6个轴联动么

    应该可以的,我们用PLC控制自己搭的三轴的时候,XYZ是可以一起动的

网友B:
    6轴联动,仅仅联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难的是算法
    机器人算法都是非常专业的工程师,很多大型机器人国产瓶颈都是算法,很多都是用的国外系统。而小型机器人我国已经突破了,很多国产的机器人算法也非常优秀。
  • 下载积分:+1(飞仙遁帝) 真诚感谢!

网友C:
    同步控制?
  • 下载积分:+1(飞仙遁帝) 真诚感谢!

网友D:
    同步不难,难的市动力学算法,运动学算法,想做个笛卡尔空间运动都难;
  • 下载积分:+1(飞仙遁帝) 真诚感谢!

网友E:
    难度大,普通PLC只具备直插或圆弧插补功能,X/Y/Z三轴一起运动和多关节机械臂的运动在控制上是不同的概念,算法天壤之别。
  • 下载积分:+1(飞仙遁帝) 真诚感谢!

网友F:
    参考: 机器人运动学正解逆解
  • 下载积分:+1(飞仙遁帝) 真诚感谢!

网友F:
    可以用  codesys 啊   加上 EtherCAT 伺服     codesys 里面 有封装好的  机器人 库 好像   推荐你去了解下
  • 下载积分:+2(飞仙遁帝) 热心助人!

网友D:
    正解,国内很多机器人主机厂用codesys二次开发做的;只是需要授权;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  codesys 啊   加上 EtherCAT 伺服     codesys 里面 有封装好的  机器人 库 好像   推荐你去了解下
  • 下载积分:+1(飞仙遁帝) 真诚感谢!

网友G:
    能实现,我已搞出多种机械臂算法;
  • 下载积分:+1(飞仙遁帝)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实现,我已搞出多种机械臂算法;

    ,能大致说说吗,像楼上几位大神说的那样,动起来是容易,但是要动的准,OK的算法会很麻烦,

    毕竟PLC编程不能像C和C++那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的,我们用PLC控制自己搭的三轴的时候,XYZ是可以一起动的

联动不等于同时动,就算是3轴插补的PLC也不等于就能6轴插补。用PLC控制,空间姿态计算就能把人搞疯
  • 下载积分:+2(飞仙遁帝)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联动不等于同时动,就算是3轴插补的PLC也不等于就能6轴插补。用PLC控制,空间姿态计算就能把人搞疯

    ,确实啊,除了PLC编程难以实现外,硬件上也存在问题

网友I:
    对运动轨迹要求不要的,简单的点到点,等动作能实现,复杂的是从电机角度换算到空间坐标系,工件坐标系,用户坐标系,还包含关节的姿态,关节奇异点的处理,走空间直线的控制,末端速度,加速的控制等,用PLC自己写,就不太合适了
  • 下载积分:+2(飞仙遁帝) 真诚感谢!

网友J:
    这里不是有个6轴机器人样例吗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2241.html
  • 下载积分:+3(飞仙遁帝) 真诚感谢!

网友K:
    点对点移动应该没问题。轨迹精度那是没有的。

网友L:
    学习了,各位大神

网友M(2021-06-25):
    这个动起来,大家都能搞,g代码解析算法,电子硬件设计,这都是缺一不可的吧,我也不懂,胡道下。

网友N:
    对减速机要求很高的

网友O:
    能实现,比较麻烦。外部输入参数太多,也不可根据动作轨迹来优先选择

网友P:
    实现没问题,但是应用场景跟实用性比较偏向于学校毕业设计这类不用重复定位精度还有再现使用场景的,不然说实话,巨亏到企业倒闭都未必能弄好。这东西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就跟用单片机做个时钟一样,能实现,但没啥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