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X和威纶通MTIP系列标签

楼主(2021-04-01):
现在有欧姆龙PLC NX-1P2 9024DT和威纶通MT8102IP做标签通讯。
我怎么都做不出来啊。。。欧姆龙的标签导不出来啊。威纶通导入标签的标签编辑器也找不到在那边啊 。。。
拜托大神们了。

网友A:
你图片中 导入标签 就是的 然后 欧姆龙软件 --》》 工具 ———》》 导出全局变量 》》 CX-designer

网友B(2021-10-15):
大哥请问下,我向触摸屏导入了标签,报警的里面怎么还是没有,按钮啥的变量都有了就是报警登录里没有对应的标签变量

网友C:
PLC里的全局变量有没有选择公开

网友D:
sysmac studio 中的全局变量选择公开》工具》导出全局变量》CX-Designer。下一步新建TXT文档》TXT文档重命名》选择编码格式ANSI》粘贴。下一步打开威纶通,导入标签》选择刚才新建的TXT
Katyusha

网友E:
你图片中 导入标签 就是的 然后 欧姆龙软件 --》》 工具 ———》》 导出全局变量 》》 CX-designer 。新建一个文本文档粘贴进去,保存。然后触摸屏导入标签,找到保存的文本文档,确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