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1):
现有两条皮带线,怎么实现皮带线同步,皮带线上有格子,怎么让格子也同步。。还有当断电后,在重启,怎么实现复位同步。。。

想了好久都没有想出来,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A:
如果都是伺服驱动的话,可以这么搞:
两条皮带线分主从,然后伺服用位置-速度模式切换,启动的时候以位置模式分别回原点,然后就可以实现精确的对齐,对齐以后就可以用速度模式,同时从伺服把从伺服的主命令切到主伺服的编码器输出,实现跟随效果,即使出现异常情况主伺服停了从伺服也会跟着停.如果是从伺服的故障,那么就要重新回原点了.

有的伺服驱动器自带回原点功能在这里就会特别好用,因为可以不需要PLC处理回原点逻辑,PLC只当操作一个IO设备就完事了.

还有一种方法要麻烦一些,但是可以只在从皮带线上使用一个伺服电机,主皮带线上可以用任意类型的电机;实现方法是检测皮带线的格子作为原点让从伺服回原点,回过以后就可以实现对齐格子的效果(前提是从皮带线的的安装要保证电气和机械的一致性),接下来就是从主皮带线获得速度信息,如果有变频器可以从变频器获取,最好是外加编码器这样获得的效果更直接一些.其实这个方案做出来会好看一些,因为回原点只走最多一个格子的距离.

操作方式和上面一种方法一样,但是这个方法的调节范围就窄的多,需要在装配的时候提前对准,不像第一种方法可以在后面通过分别调节两个皮带的原点实现对齐.

其他的什么电子凸轮用在这里当然效果会非常好,但是总感觉杀鸡用牛刀了,当然前提是没有给同步的精度,如果要求非常高的同步精度,那非上电子凸轮不可.
  • 下载积分:+2(renzhigang79)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是伺服驱动的话,可以这么搞:
    两条皮带线分主从,然后伺服用位置-速度模式切换,启动的时候以位置模式分别回原点,然后就可以实现精确的对齐,对齐以后就可以用速度模式,同时从伺服把从伺服的主命令切到主伺服的编码器输出,实现跟随效果,即使出现异常情况主伺服停了从伺服也会跟着停.如果是从伺服的故障,那么就要重新回原点了.

    有的伺服驱动器自带回原点功能在这里就会特别好用,因为可以不需要PLC处理回原点逻辑,PLC只当操作一个IO设备就完事了.

    感谢楼上的分享!

网友B:
    如果两条线什么时间也一起的话,可以一个路脉冲带2个伺服驱动器

网友B:
    可以试一下用变频器带编码器走主从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下用变频器带编码器走主从模式

网友C:
    用变频器可以实现同步,不论是速度同步还是转矩同步都可以实现

网友D:
    条件允许的话用一台伺服电机驱动通过机械的方式解决,简单成本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