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软件的问题

楼主(2021-04-02):
请问,三菱MR-J2S系列伺服放大器的设定软件,从哪里可下载。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71990.html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http://down.ymmfa.com/temp/Setup154C.rar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C:
站长威武!

楼主:
Setup 154c软件使用时,读取J2S-B型放大器时,显示的文字是乱码,不知如何处理,请指点一下。

网友D:
我这有微信18351677949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请问,这款软件对系统有要求吗

网友D(2021-05-24):
我这有18351677949微信同号,还有软件解密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