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数据处理

楼主(2021-04-02):
浮点数12.3
→
科学记号 1.23E+1
分别读出1.23 跟 +1 两个值
浮点数0.123
→
科学记号 1.23E-1
分别读出1.23 跟 -1 两个值
FX3U 有办法达成吗?
再來
如果分别读出1.23 跟 +1 两个值
在轉換比例變成 1.123
如果分别读出1.23 跟 -1 两个值
在轉換比例變成 -1.123
這樣有辦法做到嗎?

网友A:
肯定可以

网友B:
不懂你在说什么。。。浮点数用了那么多。。。。在PLC中,,我还没听说过用科学记数法的,,,,,,,,科学记数法只是显示。。。。。只是在显示中才有科学记数法

楼主:
就是显示用
最大跟最小差了 10^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