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信捷PLC程序上传

楼主(2021-04-02):
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信捷的PLC,上传程序,可以把PLC中的完整程序上传上来吗?PLC没有设置任何密码,但是PLC中有部分是用C语言写的程序,C语言写的程序也能上传回来吗?

网友A:
没有问题

楼主:
供应商给我的程序中他把C语言写的程序删掉了,我问他,如果我修改梯形图下载程序有没有影响,他说没有影响~~~是这样的吗?

网友B:
没有源程序是不可能的上载的,上载的只是块。C语言写的就别想了。

网友C:
没有替换掉C语言的寄存器就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