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2):
发件人:    老学生
标题:    过于自信的结果
时间:    2021-04-02 22:31
内容:    前段时间为朋友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控制箱。控制一台90KW电机星/角启动,另有一些气动阀和料位仪等。因电机较大用一个LG的电机保护器作保护。型号是:GMP22-3SR-5A 。因为经常用装的时候也没细看就装上了。试车时启动后发现转向不对,就停车把电源相序调换后再次启动。然而毛病来了,屡次启动电机保护器都报警停车。于是开始检查,从电源查起,主空开,接触器,电机电缆,一切都正常。连换三个电机保护器,故障依旧。把电机封星后用电缆从配电盘接电直接启动,电机没问题。晕头转向啊!又找了两个同行朋友帮着查,整整折腾了一天零半宿还是毫无头绪。第二天到现场后对着设备发呆,无意中捡起装电机保护器的纸盒随手摆弄时发现这个型号怎么比原来的型号多个“R”呢?原来是:GMP22-3S-5A这个是:GMP22-3SR-5A。难道问题出在这个“R”上吗?赶紧找到说明书一看恍然大悟。这个带“R”的保护器比原来的多了一个“逆相保护”功能。赶快把电源相序倒回来,把接电机的六根线调整一下找好转向后合闸送电开车一切OK。在此写出来与各位师傅共勉。

网友A:
的确,细节决定成败。共勉

网友B:
跟自信不自信没关系,没一个良好的习惯,搞重要的东西要出大事的
  • 下载积分:+1(tathui) 有理

网友C: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D:
    细节真的决定成败,赞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维护16年。见过很多大case,很多乌龙。有时还真不能想当然,最认为不可能的地方也许就是突破点。还是那句话,引起这个故障的问题有很多。当你解决之后,从结果往原因方向来分析。发现它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结果时,在处理的时候非常艰辛。问题虽小,但是处理过程中不会一下就判断到是这个问题。
    本本主义的错误时常会犯。记得有一次韩国EZI步进马达。当时一个控制器保险烧掉了。换了一个新的控制器。因为当然型号是衍生版的控制器。也是多了一个字母。把以前的参数,全部灌进去。试机。手动可以。当PLC与之相连时,就是有问题。搞了一天。没办法。最后是对比另一台机器相同工序的控制器。对比控制和PLC io的时序图。才搞定。也就是新的控制器里面的一些设置与旧的控制器参数设置有些区别。但是它的时序图,0 和1要和能做货的机器一样。控制器参数有点区别。

网友F:
    我工作时也经常这样,感觉一直都对的事就出问题了,分析问题就要从最基本的地方入手,有很多问题都是出在这些细节上
    起的比鸡早,睡得比狗晚!还是一事无成…天生命苦哇

网友G:
    最让我丢人现眼的是,习惯性的接了2个双控墙壁开关竟然都接错了,简直是无地自容啊?
    zsh340

网友H:
    电控维修就是要经验和心细相结合.

网友I(2021-12-13):
    敬业精神值得赞许!

网友J:
越奇葩的异常往往造成它的原因越细微

网友K: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L:
常熟的万能断口器经常用,很少坏,有一次坏了,抢时间换了一个,硬是装不到位,越忙心神越乱,领导在旁边越是催。最后打电话求人视频指教才解决。唉,糊涂常常有,每次TMD还不同。

网友M:
过于自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