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台达变频器不能运行原因

楼主(2021-04-03):
请教大神们帮忙指导下三菱fx2nplc与台达VFD-M通讯时不运行

楼主:
电机运行时,变频器的run常亮,而stop闪亮

网友A:
应该是频率没设置

楼主:
台达变频器:p-00频率指令来源设置---03,主频率输入由串行通讯控制rs485;求大神帮看看有无错误,求指教

网友B:
奇偶校验 停止位也要设置
自己找下说明书,看下rtu通讯的参数就行,很简单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C:
没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