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200plc和电脑通讯

楼主(2021-04-03):
线都连接好了,就是通讯不上,大神给指点一下,我电脑是win10家庭版

网友A:
STEP 7-Micro/WIN的各个版本与Windows操作系统的各个版本之间,有一定的兼容关系。如果您安装的Micro/WIN版本和操作系统不兼容,会发生各种问题,如比较常见的通信不正常的现象。
表1. Micro/WIN与Windows版本兼容表
(注:C = 支持;IC = 不支持;* = 不确定)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B:
你设置PG/PC接口那里点开,本地地址应该选7,远程地址即plc地址位2不用管,通讯比特率选择9.6,点确定,最后双击刷新看看能不能搜索到plc,搜索到了点确定,表明电脑和plc通讯成功了
我试试,我从0试到了3,都不行,我就给放弃了,准备再找根线试试,我先用你的方法试试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B:
我电脑安装的说WIN7旗舰版--企业版,无论安装三菱软件还是西门子软件都流畅的很,我电脑后来安装西门子s7-300编程软件安装不成功,把电脑系统重装后,先安装的西门子编程软件,后安装的三菱软件,全部成功了。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C:
放假前,我也是因为200的通讯搞了好久,后来把本地的地址从1改测试到9才通讯上,西门子的网站上写得是0.你可以用此笨办法测试一下。附件是从西门子网站上拷贝下来的文档。不好意思,附件在公司电脑上,上班后可以共享。
我从0试到了3,后来放弃了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楼主:
弄好了,只是把波段开关的波特率调整到115.2,其余都拨到0,然后就能搜到CPU了,顺便试了下改不同的地址,发现都可以搜到,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