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3):
请教各位大神   最近用FX3U-ENET-ADP   一直通信不上     PLC是FX3U-16+FX3U-485ADP+FX3U-ENET-ADP

上图片  还请大家多指点一下

楼主:
这是 电脑上 设定的IP   在 一个网段

楼主:
可以正常PING 通   就是 我works 连接的时候  联不上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这是硬件配置图

网友A:
打开设置没设?

网友B:
CH2只设置IP地址,其他不填写,用GX WORKS2软件扫描,选择经过集线器,GZ WORKS2点扫描,应该能扫描到地址的。选择直接连接就行了。

网友C:
先ping通一下,排除硬件问题,再来下一步

网友D:
分两步走
1.你电脑要跟PLC设成同一网段;
2.按图,搜索PLC地址。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