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3):
公司现要求开发三菱FX与PC之间的通信,以前没有搞过。请有搞作过的大侠指导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倒是弄过FX5U和C#以太网的,可以加我微信 头像

网友B:
看通讯手册,里面有modbus协议,按协议实现就好了。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C:
根据协议自己写,或者用别人封装好的dll文件,最简单的方式是用MX控件,不知道你用的FX哪个型号的,提供给你两个FX5U封装好的DLL文件,二进制和ASCII方式的
附件: DLL.zip (9 K) 下载次数:37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X与PC通信,4楼的能提供下使用说明吗,禾川的DLL,和FX兼容,没用过,你试一下。

对应的接口都已做说明,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上位机软件,我用的是Labview来调用,dll文件使用C#封装的,禾川小型的都是仿三菱的,所以直接用的三菱的协议,禾川自己开发的小型R系列还没上市,中大型Q系列用的modbus协议

网友E:
和PC通信要用到上位机软件吧,没接触过这个短时间内不好搞定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公司是用的三菱的FX3U的PLC,要与上位机中用C#做的软件进行数据的交换传输,不知大侠们有没有用过,听说可以用三菱的RS无协议指令可以搞定,但不太会用,高手们可有现成带注解的程序发我学习一下吗?跪谢大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公司是用的三菱的FX3U的PLC,要与上位机中用C#做的软件进行数据的交换传输,不知大侠们有没有用过,听说可以用三菱的RS无协议指令可以搞定,但不太会用,高手们可有现成带注解的程序发我学习一下吗?跪谢大侠了!

你这个就用最简单的MX Componment就可以了,可以下一个手册照着例子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