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思路求助,关于机器人自动回工作原点编程思路。。。

楼主(2021-04-03):
如题,我现在按下急停,复位后在触破屏上点击原点复位,设备和机器人同时回原点,机器人回工作原点思路大概是怎样的,目前用的是安川机器人

网友A:
楼主想要表达什么呢?
想请教一下机器人通过程序回工作原点的这种程序的编程思路

网友B:
机器人能判断自己当前位置的话能做自动回原点,
机器人不能判断自己当前位置的话就不清楚该怎么做了。。。
能劳烦大佬帮忙解释一下吗?这种编程思路大概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C:
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程序走一个点,用一个变量记录+1,然后复位时候,根据变量的值,按程序点逆向返回
我们这边一个工程师是这样操作的。如果动作步骤多就挺麻烦的

网友B:
机器人程序我就无能为力了。。。
如果是PLC程序还是可以提供点思路的。。。
在触摸屏点了回原点后,PLC给机器人回原点信号,机器人收到信号后开始动作。
机器人判断自己的当前位置然后回原点。。。
我这里用的三菱机器人回原点的方法是把空间分成多个区域,然后根据机器人所在的不同区域走不同的路径回原点。。。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