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5):
我想用FX3U给脉冲分配芯片PMM8713脉冲 在通过步进电机驱动电路来驱动步进电机,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给芯片脉冲?

楼主:
就直接用y0脉冲输入给3引脚脉冲

网友A:
只要电平匹配就行,不知你那芯片接收什么信号。

网友B:
不能。会烧坏芯片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有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C:
要串个2K电阻才行。
永无止境 !@#$%^&*

网友D:
从外部引入的信号的,
一般都经过滤波,隔离再给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