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6):
标题表达得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
在触摸屏运行时,在某个窗口输出X07,然后对应的图块可以显示PLC X07的状态,然后想监控X17就输入X17来监控状态,最好也能同步显示注释
因为现场IO监控表的点太多了,有时候排查故障只需要几个点,而且可能有同时需要监控输入和输出的情况,直接看IO表比较麻烦
这样可以现场定义几个地址进行监控观察就比较方便了
如果威纶的屏没有这个功能的话,那么哪个品牌的触摸屏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A:
参考一下数控系统的io监控
也可以弹窗显示和plc上差不多的指示灯效果

楼主:
谢谢,不过没有接触过,请问有案例程序可以参考一下么

楼主:
谢谢,请问有案例程序参考学习一下么?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数控系统的io监控
也可以弹窗显示和plc上差不多的指示灯效果

网友B:
这样的吧。。。。

网友C:
用宏指令读上来不就好了吗 注释用string字符串对应。输入X7就读X7 。详情见论坛前段时间有讨论过IO监控问题,也有好几位做出来模板了,你的需求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是想任意页面输入然后搜索监控,你可以把搜索弄个公共窗口不就好了。

楼主:
对的对的,就是这个意思,请问可以发给我学习一下吗?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吧。。。。

楼主:
谢谢指导,以前没有用过宏指令,刚看大哥提到了,去了解了一下,找到大概的方向了,以前学过C语言,觉得好好好像也不难,去学习一下,感谢指导
引用 网友C:
用宏指令读上来不就好了吗 注释用string字符串对应。输入X7就读X7 。详情见论坛前段时间有讨论过IO监控问题,也有好几位做出来模板了,你的需求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是想任意页面输入然后搜索监控,你可以把搜索弄个公共窗口不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吧。。。。
赞伢,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