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6):
我采用的是西门子1215C,压力传感器是威卡的S-10. 我有一块标准气压表,已经经过校准。维卡压力传感器量程-400mBar----0mBar,  对应西门子模拟量5530-27648。

传感器是2根线,棕色接开关电源24V,白色接模拟量模块的0+。模拟量模块的0-接了开关电源的0V。
传感器没问题,因为换了一个新的传感器,并且重新校准传感器零点,测量数据类似,所以排除传感器本身故障。

实际程序运行发现: 模拟量模块读取实时负压,与标准压力表的读数总是不一致。除了标准大气压下都是0mBar外,在负压条件下,它们读数总是有差值,而且差值非线性(参见附件表格截图)。

网友A:
大概×0.8就是QC表的数据,以此为准就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0.8就是QC表的数据,以此为准就调整一下。

感谢大神帮助!已经搞定了,确实是程序对应关系搞错了。因为我硬件组态选择的通道是4-20mA,所以程序里面应该修改成0-27648,经过验证,已经与标准气压表显示数值在误差范围内了。

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