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欧姆龙模拟量如何编程,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1-04-06):
欧姆龙模拟量如何编程,请大神指点

网友A:
首先你得知道你的输入元件或者输出元件的规格量程,其次你要知道你的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进行换算编程

网友B:
http://down.ymmfa.com/?type=omron
链接内有你想要知晓的答案

网友C:
欧姆龙的模拟量超级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