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求解

楼主(2021-04-07):
西门子1200拓展模块8输入输出,输出灯亮,但是输出没有24V电源,公共点有24V电源,组态没有问题,后面还带一个模拟量模块也是正常的,然后把模块放到另一个CPU上能正常输入输出!

网友A:
有问题的那组,组态或是接线有问题么,输出量???
专一

网友B:
看组态 是否下载进去,看程序是否重复输出

楼主:
组态,程序都没有问题,接线检查也没有问题,是8个点都不能用

网友C:
注意接线,组态好正确固件版本,整体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