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K21之间通信问题

楼主(2021-04-07):
求求各位大神指点:
我司机器上现用老款CQM1H-CPU51的PLC,现在因为通讯模块CLK21坏了,从淘宝购买一块CLK21回来把站号、拔动开关都按原模块设好,安装上去后无法通讯,RUN、INS、M/A、SD、RD灯亮,LNK灯不亮;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求教大师指点,可以有偿服务,谢谢!

网友A:
程序重新下载试试

楼主:
下载过了,我从另外一台机器拆一块模块过来,调好站号后可以通信,把新购模块装到别的机器上也不能用。
bnnyygy

网友B:
明显需要组态啊,没用这么老的,但是有能用的,把能用的文件上载过来,然后下载到这个买来的模块里面来就OK了。
太老了,我也没玩过,CJ2*系列反正是IO表哪里可以启动对应的模块配置程序。
CX-Integrator,这个试试,
我现在有一样的机器,怎么上载,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模块参数要重新下载

楼主:
你好!4楼、5楼的朋友,可以详细指点一下吗,受教了,谢谢!

网友D:
要设置,通讯参数,比如网络地址,4楼说清楚,

楼主:
CLK数据链接表的建立,这是欧姆龙技术给我的,大家参考一下,指点一下哈,谢谢!

楼主(2021-05-08):
那位大神可以解决吗?谢谢!

楼主(2021-09-16):
求CLK21软件

网友E:
模块参数以及配置需要设置。

楼主(2022-05-19):
怎么设置

楼主:
怎么设置,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