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指令怎么写

楼主(2021-04-07):
三菱Q系列的, D100的实数 除以 10 得到的商 D150 有小数点,这个指令怎么写啊?求教求教

网友A:
浮点数除法
永无止境 !@#$%^&*

网友A:
DINT2FLT(P) 带符号32位数据转换为单精度实数后,存储到(d)中。
DEDIV(P) (s1)指定的单精度实数与(s2)中指定的单精度实数进行除法运算,将结果存储到(d)中指定的软元件中。
用这二个指令。
这个是FX5U里面的,Q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永无止境 !@#$%^&*

网友B:
[ E<> D0 E0 ]-----------------------------[ E/ D0 E10 D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