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同步带滑台

楼主(2021-04-07):
大佬们,寻求帮助
伺服电机驱动的同步带直线滑台,伺服是台达A2,电机编码器是200W增量型20bit,负载5公斤左右,减速比3,我想要一个脉冲走1mm,同步带齿轮5M28齿,一圈走140mm,我的电子齿轮比设定的是3145728/140,但是位置总是少50mm以上,是什么问题?

网友A:
http://smartservo.org/cn/pls-%E4%BD%8D%E7%BD%AE%E5%96%AE%E4%BD%8D%E6%98%AF%E4%BB%80%E9%BA%BC%EF%BC%9F-2/

网友B:
A2伺服 绝对值 17bit 1280000p /rev
B2伺服 160000p/rev
据说是万分之一格内细分
台达20bit 的算法不一样的 不是2的20次方
请问如何设置齿轮比呢,1280000*3/140吗,结果大于25600了,伺服最大电子齿轮比是25600,会报错

网友B:
不可以设置到 一个脉冲走0.01 ??
精度要求很低用伺服不是浪费了吗
热心助人!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C:
用这个 =>
皮带齿轮比计算工具
输入减速比1:3,皮带轮周长=140mm
设定 1mm = 1 PUU 会太粗,
设定 1mm = 10或100 PUU 以上较洽当
PUU就是使用者单位(Pos of user unit),或是 PLC 發送的脉波
热心助人!

楼主:
我是楼主,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问题已解决
这种编码器分辨率是死的,1280000,不是2的20次方,客户对滑台精度要求不高,且伺服不能更改每转脉冲数,所以我定的脉冲当量过大,想着控制方便所以把脉冲当量设为1脉冲1毫米,
最后我改了脉冲当量,1脉冲0.01毫米,分辨率1280000,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D(2021-06-11):
是的,一般不能1个脉冲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