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IEV3的触摸屏word的数据不能做小数点偏移处理

楼主(2021-04-07):
如题,通讯读取了大量×10显示的温度值,只能转换成实数才能做显示小数点一位的处理吗

网友A:
伪小数了解一下。

楼主:
就是不行啊,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VW 数据类型WORD 需要显示小数点后1位 也就是÷10显示
引用 网友A:
伪小数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