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器连接触摸屏扫码

楼主(2021-04-07):
扫码器连接触摸屏扫码,如果触摸屏没用rs485连接plc,可以正常读码到触摸屏
如果触摸屏连接上plc三菱5u,即无法读码到触摸屏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另外一台设备一样的plc与触摸屏都能正常读取,没有上面所见的情况,请问各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扫码器支持232方式还是485方式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扫码器支持232的,不过我用威伦触摸屏直接usb通讯的。没有插上那个触摸屏与三菱plc的485通讯线,触摸屏就能读取到扫码器的码,一插上485线,触摸屏就读取不到扫码器的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