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突然卡顿

楼主(2021-04-07):
设备正常使用好多年,最近停机了几天,客户保养设备,触摸屏突然变得很卡顿,点击一个按钮或者切换页面非常卡顿,但是plc控制的动作没有问题,感觉像是通讯速率问题,但是没人动过程序,触摸屏上更改通讯速率也没有效果,大神们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通讯有问题,包括所有连接的设备,比如变频器、温控器(如果有的话),还有可能是有干扰,如果设备有变频器的话,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2021-07-14):
有液体刚好碰到外皮破损的线,导致短路影响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