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7):
我不会发图片,下载后有个文件打开后显示:MELSOFT GT Works3 (SW1DND-GTWK3-XX) 安装使用前请先阅读此注意事项 [文件夹构成] Disk1: GT Designer3_2000 Disk2: GT Manual_2000, GTSample_2000_C, GTSample_2000_E, GTSample_2000_J Disk3: GT Designer3_1000, GT Converter2, DocumentConverter Disk4: GT SoftGOT2000, DataTransfer Disk5: Other software Support: Support software [文件的使用方法] 1) 将各个文件下载并储存到同一个文件夹中。 2) 解压缩 ZIP 文件(disk1 ~ disk5、support)。 3) 将解压缩的文件夹(Disk1 ~ Disk5、SUPPORT)与 Autorun.inf 文件储存到同一件文件夹中。 4) 将所有的文件储存到 DVD 磁盘中。 [注意事项] 1) 比 GT Works3 version1.117X 旧的版本中,Disk1、Disk3、Disk4 文件夹中各有 SUPPORT 文件夹,但是为了减少数据的合计大小,1.117X 以上版本的所有 SUPPORT 文件夹被合并到同一个文件夹中。 安装软件前,请确认 SUPPORT 文件夹是否与 Disk1 ~ Disk5 文件夹在同一层次。如果文件夹名与下图不同时,请更改文件夹名。软件安装时,安装程序将可正确地参照 SUPPORT 文件夹中的数据来进行安装。2) 数据太大无法下载时,数据将被自动分割并下载到计算机中。

网友A:
就是按这说明,装DisK1下的SeTUp

楼主:
那我该怎么在咱们的论坛里发送图片啊?新手不懂怎么发图片
引用 网友A:
就是按这说明,装DisK1下的SeTUp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该怎么在咱们的论坛里发送图片啊?新手不懂怎么发图片

这个地方,选择图片地址就行,,,,另外看看我的那个问题,你会不?会的话教我一下

楼主:
谢谢,我试试,你的问题我有些只是简单了解,纯新手,可以加个好友共同学习~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选择图片地址就行,,,,另外看看我的那个问题,你会不?会的话教我一下

楼主:
软件是论坛里下载的,我要模拟一下提示个下列图片,往哪里下载啊

网友C:
仿真里面设置一下用配合GX WORKS2的仿真就行了。
提示是没有安装老版本的GX DVLOP那个软件的仿真。而仿真默认是用旧版本的GPPW软件的仿真的。

网友A:
需要设置一下

  • 下载积分:+1(红鲤鱼)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